宏基三代i5白屏维修

楼主(2014-04-27):
前天客户送来一台白屏的机子,拆机看了以后说是显卡的问题,要换显卡。说了下价格,在在淘宝定了一个显卡。今天到了,装上去一试还是白屏。完了,不是显卡的问题。显卡230买的。当时就郁闷了,只有往后查,屏线的3.3v是正常的,然后查到后面的一个mos管带不起负载。下掉mos管直接短接。屏显了。一个小问题,浪费一个显卡,上焊台又不能退了。

网友:
原显卡重植起来也一样的呀

网友:
客户的显卡不也是好的吗 等到下个客户来 就会说是显卡的问题 换上这个显卡不就可以不用再买啦

网友A:
描述应该详细点,文字看起来有点无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应该详细点,文字看起来有点无头绪

呵呵,,,,,,,,,,,,,,

网友:
描述不准确,看不明白,但是还是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有点看不懂

网友:
哪一个后面的 MOS管? 如何判断的?讲的不明不白该扣分!

网友:
白屏看似与显卡关系大,其实,有不少,都是别的辅助芯片的故障导致。轻易不能换显卡的。

网友:
描述应该详细点

网友:
哈哈  现在什么情况也有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