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8710w点不亮,键盘下面内存拔掉就能点亮

楼主(2014-04-27):
HP8710w老机器,点不亮,键盘下面内存拔掉,d面内存插上就能点亮但是报错,要求把内存插到一号插槽。
插槽清洗过了,内存换过了没用。
求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我查了一下翻译,后面的报错应该是说把内存插在d面不支持intel AMT,要求换个内存条什么的。
高手帮忙看看是不是北桥坏了,如果坏了,我就买一个bga搞一搞。
我本身修手机的,也打算做笔记本维修

网友:
这个本是商务本吧,先看看BIOS,能不能关掉AMT,或是刷刷BIOS

网友:
一般是插槽本身坏了,也有一些是北桥坏了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哦。先加焊内存槽。然后看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看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热心帮忙,今天本子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内存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