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 有背光无显……修好了。通病

楼主(2014-04-27):
上电流到1.7 左右有背光无显,吹显卡,桥,都没用。板号CIPTS V1.1 独显。在论坛上找一个遍。都没有bios……求思路
-----------------------------------------------------
该查的都查了,放在一遍明天再说,关店门睡觉去,一边洗漱,一边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板子,tmd拼了,再亮起灯,打开论坛看看还能不能有什么启发,终于看了一个贴子,因为他的故障跟我的不一样,我也是随意点进去看看,当我看到lpc三个字时,脑子突然一转,我怎么会没有想到,然后立马去测量lad..问题终于来了,lad1这个值有600多,其它的只有300多,

一搜是进桥的。只能慢慢跑线,跑的好辛苦。终于跑到一个sata接口下面,拆掉sata再测,果然这里断线了……

立马补上,再触发,奇迹出来了,奋战三个小时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的去睡了……

补充:为什么说它是通病,因为我看的那个贴子也是这个问题只是跟我断的线不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944&highlight=%C1%AA%CF%EB%2BC200

网友A:
有背光了。外接有无显示,或用键盘重新启动电流是否跳变,可能知道主板运行到哪了。

网友:
屏,屏线排除了么?

修好了……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那不是白屏故障吗?要么屏坏了  要么没有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那不是白屏故障吗?要么屏坏了  要么没有屏供电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那不是白屏故障吗?要么屏坏了  要么没有屏供电

楼主可以解释下 LAD0 1 2 3从哪来到哪去,干什么用的吗?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那不是白屏故障吗?要么屏坏了  要么没有屏供电

呃,我知道了  是南桥和EC的LPC总线,,,但是这个断线了 怎么故障会是白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我知道了  是南桥和EC的LPC总线,,,但是这个断线了 怎么故障会是白屏呢

不是白屏,是有背光无显——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故障我也不知道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来了,楼主好棒。向你学习!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了。外接有无显示,或用键盘重新启动电流是否跳变,可能知道主板运行到哪了。

一体机可以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可以外接???

一体机不能外接…………

网友:
lz厉害,看来我还得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