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B9012QF A3这款EC的测量关键点

楼主(2014-04-27):
接一acer进液体本,板号:V5WE2 LA-9531P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只有10mA上升,松手电流回落。拆机检查主板,未见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测开机线上有3.3V,后来看到了这款EC,搜索了一下发现是内置程序的,在这里找到了参考图纸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6630&highlight=%C1%AA%CF%EBE430%CD%BC%D6%BD
看图纸后测量了9、22、33、96、111、125都有3.3V,看不懂怎么测量这个EC是否触发,请网友指点。谢谢!

网友A(2016-08-31):
楼主修好这个机器了吗,,我也在修个不触发的,KB9012Q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这个机器了吗,,我也在修个不触发的,KB9012QF

kb9012qf里面自带程序,先用rt809f把程序刷一下吧,先把程序问题排除

网友(2017-03-04):
有这EC 的程序吗,

网友B:
我这个也是这问题 。楼主修好了 说下 怎么回事  。。 我的是EC后面3个电阻进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这问题 。楼主修好了 说下 怎么回事  。。 我的是EC后面3个电阻进水 。。

额,好像送到迅维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这问题 。楼主修好了 说下 怎么回事  。。 我的是EC后面3个电阻进水 。。

先把进水的地方给处理好,看看进水的电容有没有坏掉,如果坏掉的话就换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把进水的地方给处理好,看看进水的电容有没有坏掉,如果坏掉的话就换掉吧

没坏 。。有个转换管坏了 。

网友(2017-04-08):
量一下3V,5v的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刷EC程序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坏 。。有个转换管坏了 。

换掉坏的地方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掉坏的地方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解决了。忘记是那个管子了 好像是在散热管下面有个U 什么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忘记是那个管子了 好像是在散热管下面有个U 什么的 。。

哦,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