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0G装系统求助!

楼主(2014-04-27):
进入PE分区安装WIN7 64位系统就一直提示no bootable device insert boot disk and key

网友:
系统引导有问题,

网友A:
很明显没有引导项,看看你装的系统所在盘符是不是为 活动 盘?    是的话就修复引导试试看

网友:
进pe  修复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没有引导项,看看你装的系统所在盘符是不是为 活动 盘?    是的话就修复引导试试看

没遇到这玩意,怎么修复?

网友:
应该是没找到硬盘,或者是硬盘没分好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这玩意,怎么修复?

你装系统所在的盘符是“活动”盘吗  请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装系统所在的盘符是“活动”盘吗  请问?

不好意思啊,什么是活动盘我都不清楚。装系统第一次遇到这毛病,注意是硬件维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什么是活动盘我都不清楚。装系统第一次遇到这毛病,注意是硬件维修的

如果还不能解决请问你是WIN8该WIN7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能解决请问你是WIN8该WIN7的吗?

脑残了 居然没注意这里,没有显示活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脑残了 居然没注意这里,没有显示活动

会搞了吗 不会还可以问我 我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搞了吗 不会还可以问我 我告诉你

没找到怎么把C盘弄成活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怎么把C盘弄成活动的

右键   激活当前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   激活当前分区

激活分区现在处于失效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激活分区现在处于失效状态...

你是不是WIN8该WIN7? 如果解决不了 加我QQ  540815899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0815899/QQ/WinTemp/RichOle/ZY(%7D%25A%7B$HATY71%7B5DTI~]%25B.j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活分区现在处于失效状态...

奇葩了 怎么激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WIN8该WIN7? 如果解决不了 加我QQ  540815899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要用MBR 格式分区

网友:
硬盘去那里了,没有激活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WIN8该WIN7? 如果解决不了 加我QQ  540815899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谢了啊 今天去把系统装好了

网友C:
装个系统,最简单的事情了,没事多练习练习找个新机子就行了!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系统,最简单的事情了,没事多练习练习找个新机子就行了!熟能生巧~!

在维修店里系统装的少,更别说这种新机器了。

网友:
没找到硬盘!重新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