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52不显示 修复

楼主(2014-04-27):
只机拿来上电 电流上到1.3 没有跳变 纳闷 拆机吧 看看了AMD芯片组 那就开始直接动手吧  测了电压 都出来了  我什么都不看了 我看到AMD电压都出来 第一反应就是北桥问题 直接上BGA  3分钟过去了  拿下来上电 13. 1.5.1.6 1.5  1.6 1.7  完成了 显示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不要吐血啊

AMD的很多人上来就加焊桥都养成习惯了!呵呵

网友:
AMD板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amd就是这个  节奏

网友:
楼主算你狠!AMD被你秒杀了

网友:
前天遇到两个amd的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师傅直接干北桥。两台都好了

网友:
修的好,,有钱赚,,就好,,管不了这么多了

网友:
AMD的机器,先搞北桥。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AMD的时序也不了解,一般都是干北桥 干显卡 换CPU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也是习惯干北桥了  AMD 就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