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和电池不停的切换。

楼主(2014-04-27):
接一华硕X43B问题多多,本来是开机电流0.43,后来发现进水了,Q51损坏,导致桥供电没有1.1V , 修好后电流0.7不亮机,加焊桥后,OK. 装系统测温度等一切正常。 装好机,装上电池后,发现屏幕不停的变明、变暗。 细看原来是是直流电和电池在不停的切换。 有时直流电电流变为零,过一会儿自动连上。 取下电池,光用适配器或可调电源一切OK. 拨下直流电,光用电池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请有这经验的同行指点原因。

网友:
电源接口,还有ACIN#信号。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部分电路!

网友A:
能不能充电,如果充电也是时断时连,主要查电阻分压的检测脚

网友:
看下电池电路

网友B:
还有你可调电源 电压不够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可调电源 电压不够也会这样

可调电源我可是天天用的喔,用适配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充电,如果充电也是时断时连,主要查电阻分压的检测脚

能啊, 能充电的.  不停的闪啊! 用适配器也一样的.  怀疑保护隔离电路的某个MOS管导通不良,电流不够.

网友:
昨天晚上有点不想再拆,今天可惜没来得极检修电脑拿走了.细想怀疑保护隔离电路某个MOS管或者二极管导通不良,很可能是电流不够导致的.适配器和可调电源绝对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的机器比较挑电源,还有的就是接口相差一点点

网友C:
你查ACIN和充电芯片周边的元件,主要是ACIN的两个分压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EC进水后有问题有时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ACIN和充电芯片周边的元件,主要是ACIN的两个分压电阻是否变值。

问题是单用都正常啊。如果这变值适配器估计会一直不正常。

网友:
仔细查查保护隔离电路,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查查ec的信号

网友:
后来查访,电池充满电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