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了一点东西,发个经验贴

楼主(2014-04-27):
昨天修了一点东西,当时有点忙就没法,今天有时间发个帖子
1、七彩虹AM2主板,开机不跑马显示00测CPU没供电,量MOS管第二组上下管击穿更换还是不行有点纳闷,量控制极没有电压,也懒得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随便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放上,开机OK。
2、联想AM2主板开机不跑马显示00,测CPU供电有1.15V、PG1.8V,复位电压也有,刚修板子不长忘了当时测得多少了,二话没说先刷BIOS,刷好开机诊断卡跑马此板修复,就是现在这个板子每次开机的时候得按F2跳过按F1设置BISO。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
3、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屏一闪指示灯就灭,不用说里面坑定有短路,拆机维修测试前级大组织没有问题,测高压板部分C5707短路,根据以前的经验四个全换,故障修复。上两个主板图,显示器就不上了那个没什么含量。

网友:
把磁盘A禁用吧。

网友:
听楼上的没错,

网友A:
联想的在BIOS里关掉软驱OK  显示器换C5707,楼主加焊过变压器了吗?不加焊过个半个月又烧掉管子,一般是靠近变压器一端

网友:
进到BIOS里,把软驱关了。。

网友: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这我也碰过

网友:
把软驱关了啊。

网友:
关掉软驱就好了

网友:
看似轻松,没功底可不行哟。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在BIOS里关掉软驱OK  显示器换C5707,楼主加焊过变压器了吗?不加焊过个半个月又烧掉管子,一般是靠 ...

没有加焊变压器,看看吧来了再换5707再加焊一下。。。。谢谢了伙计经验很好

网友:
电池没电,禁用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