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 400 空载时风扇转一下就停 上负载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4-04-27):
手上有一个RS 400 的电源,没有负载时,短接绿线,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上负载后,电源能正常输出电压,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空载检测电路

网友A:
就是说这块电源算是修好的了?
是不允许空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这块电源算是修好的了?
是不允许空载的吗

是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