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27):
图中的三个元件Q是能用不相同的代换吗?
原因是烧黑了,我洗过了但还是看不出来是什么字。中央那个。好象是“JMIN”但我在网上查了查又不见有。废板里也没发理有这类的元件Q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昂达A78GLD3

网友:
两边的是三极管,中间的是mos管

网友:
用万用表量,有两个值是三极管,只有一个值是MOS管。

网友:
找找图纸看一下就好啦

昂达图纸都是在线看,没有图纸的

网友:
不能乱代换的。你要搞清楚那些是三极管,那些是MOS      管

网友:
量 红S   黑D  万用表有数  就是MOS管

网友:
万用表测啊,有两次读数的是三极管,有一次读数的MOS管啊  换上去就行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