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60的安全芯片是用什么工具读的?

楼主(2014-04-27):
芯片型号是:AT8356908
四面有脚,共40脚
芯片

网友:
好像知道的人还不多了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可以用编程器读吧?需要转换适配器座子,编程器要3000以上的就可以读

网友:
那年代的机子,我都没碰到密码芯片问题过。。

网友:
读那也没意义,每个安全芯片就是配那个主版的,你看在卖版子的,都会强调含安全芯片的
不然就是要用改过的BIOS就不需要安全芯片了

网友:
你读出来也没用,每个安全芯片就只能配那块BIOS主板,不如去下载免安全芯片的BIOS让他失效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解密可以刷个对的BIOS再放下电基本上就解决了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在基地上下了N个BIOS都不行啊,什么屏蔽安全芯片什么无安全芯片的都不行还是提示要密码,

网友:
没装硬盘也是这样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