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纪录之梅花三弄

楼主(2014-04-27):
专修同行无法修复的主板,心平气和,修无所向。。。。
最近接了三十片二修板,绝大部分都是有复位不跑码的,还有五片就完工了,敬请期待:维修纪录五之不跑码大阅兵。
直奔主题---梅花三弄
主板M4N78

接到此板,故障:自动上电,目测,声卡被人干掉,IO加焊过,桥也干过,体无完肤。
看我的梅花一弄:华硕主板,自动上电,先不要挑起IO的脚,找到pson的脚所连接的822排阻,直接拆掉再看是否还拉低绿线,再挑io去测。

ok,不在自动触发,此822可以不装,不影响。
装上假负载上电,无复位,测vdda2.5V无。看我的梅花二弄:此vdda由此五脚ic转换出来,没有料换,直接改,此ic 1 3 脚3.3v,4脚输出2.5v 5脚fb,用电阻分压还要去找电阻太麻烦,直接一个硅二级管和锗二极管笔记本料板上多的是,一个压降0.6 一个压降0.2,串联一起降压得到2.5v

2.5v出来了,cpu电压1.2v,还是没有复位,继续查,总线供电无。看我的梅花三弄:总线供电场管g极经过电阻电容,有358的7脚提供,测5脚+无电压,此5脚连接电阻到822排阻,直接拆掉,总线供电出来了1.2v

此排阻不装不影响开机,就是关不了机,关机复位灯常亮为了真实性,我没有装。上电再看

此板修复。
第二式:一剑化三清
富士康代工主板,上电有复位,不跑码。

测内存供电1.9v 0.9v 桥供电1.7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1.3v正常,时钟pci b 16脚 1.6v  pci-e 0.37v 0.4v 正常,复位pci 3.3v ide接口5v,都正常。下一步,南桥发出pltrst后给北桥,北桥发出cpurst,断电上假负载找到cpurst测试点,510电阻。

测只有0.65v偏低,北桥虚焊或者电容漏电拉低,一剑化三清,拆掉相连的二个小电容,再上电1.2v复位正常,上电跑码。

网友:
这样的发帖方式不错,看起来很容易理解

网友A:
就那华硕的vdda的改法我认为不是很稳定,我都有尝试改过。我建议用1117改

网友B:
楼主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好啊,是非常好。顺便问一下万用表电池怎样改装的?

网友:
很想看没图怎么修有CPURST,可惜只发了两个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要是我看到被人修到体无完肤,看都不想看

网友: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啊!     要加紧学习啊!

网友:
厉害厉害,能找到电容坏很牛

网友:
好贴,图文解说。给你加点分上去

网友:
功夫真高,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看来要多多学习才得

网友:
这样的发帖很好。赞一个

网友:
高手、果然是高手

网友:
楼主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好啊,是非常好。

网友(2014-07-29):
大家快来看呀,楼主又发好东西了!

网友:
修二修主板都这么牛,,看来经验丰富哦。。

网友:
华硕自动上电,以前修到过

网友:
楼主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能改电路的都是牛人,我都不敢改电路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请教一下如果华硕的P7H55主板,上I5CPU可以正常点亮上I3CPU就不跑码,维修的思路应该在哪些方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请教一下如果华硕的P7H55主板,上I5CPU可以正常点亮上I3CPU就不跑码,维修的思路应该在哪些方 ...

bios svid 先看 最后上i3的u测全板的电压。

网友:
牛,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网友:
虽然点亮了,但任意修改电路很容易产生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好啊,是非常好。顺便问一下万用表电池怎样改装的?

我的万用表是同事坏了我捡来修好的。没有电池,我直接用两个平板电脑的电池串联作电源,充一次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我有一堆这样的板,,有你这样的技术就好 了。。。

网友(2015-09-24):
这样还能修复,太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那华硕的vdda的改法我认为不是很稳定,我都有尝试改过。我建议用1117改

这里用两个二极管降压得到输出的2.5V工作电流值应该会比1117偏大。

网友:
楼主的标题倒是诗情画意

网友:
楼主维修方法是另一类呀,自创自改,可以去设计电路了!

网友:
楼主真会弄。请问下怎么区分硅管还是锗管呢?

网友:
楼主可以去当作家了啊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万用表你都修。。。你可真牛
我就想问问,还有什么你不能修

网友:
能学到楼主一招半式就好了。

网友:
梅花三弄果然厉害!
直接收藏了,看完书再来返看,一定又学到不少好东西的!
楼主修板时序很好,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很喜欢你的帖子,共同努力

网友:
给你点个赞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