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4-04-27):
板子上有个IC,找不到代码,上面印刷“B4 2CA"

网友A:
说明下是什么板子,在哪个电路上,一般是PWM芯片或DC-DC芯片。

网友:
首先你应该发个全图 在标记出来你要问那个

网友:
找图纸,便可知晓

网友:
只有楼主有窥一斑见一豹的本事。本人自愧不如

网友:
只要找到图纸就能知道这是什么原件了,那样看也直观不费力啊,你这样问现在的芯片封装的时候上面只打了一个标号一样的代表字母是查不到的,我找了RT的缩略代码找不到你这个符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下是什么板子,在哪个电路上,一般是PWM芯片或DC-DC芯片。

液晶屏逻辑板上的,版号:LM230WF5-TJC1 6870S-1233A

网友A: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芯片,也是一个PWM芯片,这板子没有图纸,只是找一样的碎屏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芯片,也是一个PWM芯片,这板子没有图纸,只是找一样的碎屏拆了
引用 网友A:
说明下是什么板子,在哪个电路上,一般是PWM芯片或DC-DC芯片。

液晶屏逻辑板上的,版号:LM230WF5-TJC1 6870S-1233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逻辑板上的,版号:LM230WF5-TJC1 6870S-1233A

逻辑板就是驱动板把???如果是驱动板 那就可能是稳压差线性稳压管 作用就是 12V转5V或者5V转3.3  3.3转1.8的 如果是电源板就可能是 电源管理芯片 或者推动管 个人感觉 不像PWM芯片因为PWM芯片有16个脚 24个脚的 这个脚明显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就是驱动板把???如果是驱动板 那就可能是稳压差线性稳压管 作用就是 12V转5V或者5V转3.3  3.3转 ...

我认为液晶逻辑板就是和液晶屏连着的那块板,驱动板是和外部信号接口连着的那块板,我这个元件是和液晶屏连着的那块板上的。9楼回复图片框中位置的元件就是1楼图片中那个IC。逻辑板主要IC: LDA5001A OILDL-0001A+ SM4005A

网友:
在液晶上一般称为逻辑板,在小屏一般换为屏板

网友:
看着板子的外观应该是逻辑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