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TPQ1000W烧PFC维修成功!

楼主(2014-04-27):
第一次来到这个论坛,看到了很多维修的实例,受益匪浅。
最近客户拿了一个TPQ1000W电源到我这,描述说带负载能力下降,而且已经用了4年。
现在的电源一般都不怎么修,因为维修价值太小,但是这个东西是当年的高大上,所以想修修看。

第一步,短接绿、地线,测试各组电压均正常。按照以往的经验,挨个换电容,包括大电容。PS:更换完电容,酒精洗板,就像新的一样,我以为电源会满血复活。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通电后,听见一声响。这个时候只是打开了电源上的开关,未接任何负载,也没短接绿、地。
拔掉电源线,拆开检查,没有发现有烧毁的元器件。我的第一直觉是新的大电容充电的声响,于是重新装配。
继续通电,短接绿、地,测试各项电压均是正常,带了一个测试主板,意想不到的情况出来了,有阵阵的异味传出,赶紧关掉电源。
再次拆机,寻找烧毁的元器件,一无所获。
分析:既然各电压都测试正常,各个管子应该都是正常工作的,包括待机辅助电源。
这个时候检修没办法进行下去,一筹莫展。
此前没上这个论坛,图片传不上来了。。。。。。。。。
拆开电源裸奔测试,主电容电压360,有点偏低,正常应该为390左右,因换回老电容,所以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老电容已经衰减,而且轻微鼓涨。
没办法,继续裸奔,接负载,看不到元器件损毁,灰心丧气。但是依然有味道出来,电压各项指标均正常,无从下手。
于是我开始用手摸大法(断电再摸,请勿模仿,摸之前做好静电防护),目的是想找发热的部件,散热片没有明显热源,摸到PCB的辅助电源部分旁边部位发烫。
用万用表的测温探头进行精确定位,终于找出热源(为一个电阻,而且包了热缩管,两脚电压16V),之所以没有找到这个元件,因为包了热缩套管,而且上面打了很多白胶,导致只闻到味道,却看不出现象。
突破口找到,拆下电阻,表面烧黑,看不出读数,清理后,万用表测试出来是68欧。
跑电路,发现电阻的一脚与PFC电路的一脚已经短路。
拆PFC控制电路(ICE1PCS02) VCC脚与GATE脚短路,查询PDF,确认为此元件故障,购买芯片后替换,烧毁电阻用2个1W的39欧电阻串联代换,PFC电路VCC13.6v,芯片工作正常,温度正常,至此全部修复,带载基本恢复,使用双卡7850,带4块硬盘,毫无问题。

疑问:为什么换电容会烧PFC芯片?请各位高手解惑

网友:
还是那个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吧

网友A:
下次维修的话 最好能拍些内部的图片方便大家观摩啊。

网友:
裸奔大法,是压箱底的法子,也是最实用的法子,顶起

网友:
经验,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维修的话 最好能拍些内部的图片方便大家观摩啊。

刚注册,发不了多图,限制了。

网友B:
问题是,你这是PFC芯片烧了吗?你不是只换芯片的供电限流电阻而已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这是PFC芯片烧了吗?你不是只换芯片的供电限流电阻而已吗?

芯片是烧了,那个电阻连接的是VCC,VCC对地短路,也就是原本给PFC芯片供电的电压全部吃在了电阻上,导致电阻发烫,但是烧的原因不明。按道理PFC的芯片耐压为21V,应该没那么容易烧坏。现在在老化,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是超过PFC的耐压而烧毁,那肯定前级有问题,但是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可能的问题还有一个,那就是那个新换的大电容,我拆下后用电容表测试,容量小,而且不稳定,但是按道理不会烧这个芯片,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烧了,那个电阻连接的是VCC,VCC对地短路,也就是原本给PFC芯片供电的电压全部吃在了电 ...

芯片应该是过热烧毁的,供电是辅助电源的反馈绕组供给的,只要副电源稳定,这个供电就应该不变。

大电容你是淘宝买的吗?很多假货大电容都是空壳里面装个小电容而已,要买拆机的,不要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应该是过热烧毁的,供电是辅助电源的反馈绕组供给的,只要副电源稳定,这个供电就应该不变。

大电 ...

电容应该是真的,但是我估计放时间长了,漏电大,没有重新激活,所以开机直接导致电压不稳,负电源输出异常,导致PFC烧毁,烧毁后电阻对地泄压,过热,然后有异味,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吃了这次亏,我买了电容表,把家里库存的电容都测了一遍,容值过低的,都扔掉了。

网友D:
会不会是换电容的时候连锡短路了

网友:
电容假的很多,我没办法买了个电容表,换电容前都是先测测容量。

网友:
电容表测电容量不准确,最好是用电桥测比较可靠。

网友:
一般位置上的电容用电容表测测就够了,不需要太精确。

网友E:
大神  可惜没有带图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  可惜没有带图纸啊!

哪来的图纸,我都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图纸,都是跑电路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换电容的时候连锡短路了

焊接是基本功,基本上只要是有脚的,没有焊不好的。BGA手工焊成品率不高,我一般找别人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图纸,我都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图纸,都是跑电路修的。

   大多数好电源都是没有图纸。。。。。只是想学习一下。我现在手头好的电源比较多,修复的也不少,可惜了我的1000W的电源了。看了贴我有一点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多数好电源都是没有图纸。。。。。只是想学习一下。我现在手头好的电源比较多,修复的也不少,可 ...

其实修东西还是靠经验,图纸在元器件烧毁的情况下,是比较有用的,省去了跑线画图,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修东西还是靠经验,图纸在元器件烧毁的情况下,是比较有用的,省去了跑线画图,省时间。

你说的只是一方面,经验固然重要,想上一个档次,分析能力也要不断的提高。我说的是对顾客要负责,才有不段的生意上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