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I-7623 REV1.0 760GM-P33复位正常不跑码维修日志

楼主(2014-04-27):
主板型号图:MSI-7623

故障现象:开机复位不跑码

测量主板上主要供电正常,VCCP(CPU)供电OK

测量VCCP_NB电压正常

测量PCIRST#,3.3V正常

测量CPURST#正常

测量到VDDA_25时,故障点出现

VDDA_25电压产生图如下

测量UP7707 1脚VIN3.3正常

测量UP7707 3脚EN 5V正常

更换UP7707后主板OK

========================================
PS:
VCCP_NB电压说明:
    这个名字是此电路图中官方给的一个名字,在AMD官方叫VDD_NB电压,是供给CPU内存控制器、CPU总线(HT总线)控制器和CPU三级缓存的电压

VDDA_25电压说明:
   电路中的名字有叫VDDA_25、VDDA25、进入CPU后就成了VDDA,具体可见各主板电路图,以此板电路图参考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此电压是供给CPU内部时钟模块的,官方叫做时钟增大器环路供电,也叫相同步环路。

网友A:
碰到一块,奶奶的连换几个都不行,直接把VCC3V接过去,.一样子跑码,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分析很不错呀

网友:
向楼主学习,掌握主板维修精髓所在!

网友:
以后不知道还能看到凤老板这样的精~~贴  附上图纸完美

网友:
不 错。不错太厉害了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B:
测量CPURST#一般是测哪个点,看不太清楚

网友C:
LZ想问一下不通过假负载就知道信号的测量位置,这个是怎么判断的,想和你学习经验QQ1278125955

网友(点评):
这个板有图纸的,看图纸找到的,没图纸的话,上假负载找连接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想问一下不通过假负载就知道信号的测量位置,这个是怎么判断的,想和你学习经验QQ1278125955

应该是先通过假负载跑线得出的结论

网友:
楼主是很厉害  图片上传的很好 。很清楚。一目了然。有图纸 加上会看图纸 天下无敌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E:
这个电压没有会不跑码?

网友:
见识了,就是不知道楼主哪里搞来的图纸,能不能说一下你查找查纸的方法,这个才是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没有会不跑码?

其实我发这个帖子的初衷就是留下了一个给各位朋友思考的问题,那就是AMD的时序是比较严谨的,正常的情况下VDDA25这个电压不正常的话,主板是不会有复位,那为什么这个板子VDDA25这个电压不正常,却连CPU复位都正常产生了呢?这就需要各位看这板的图纸查找答案了,图纸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先通过假负载跑线得出的结论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没有会不跑码?

同意,按时序来的,VDDA在 前面的,他不问题,应该至少是没复位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块,奶奶的连换几个都不行,直接把VCC3V接过去,.一样子跑码,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换了UP7707 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查下本身输出引脚外围相连滤波电容阻值对地短路情况。

网友:
楼主这是精髓所在,真心希望多出现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CPURST#一般是测哪个点,看不太清楚

CPURST#测试点一般可以在CPU座或北桥旁边的上拉排阻一端可以找到。

网友F:
你是怎么知道VDDA 25一个脚为1.0V就不正常了 ,讲得太不详细了,你讲的太含糊,维修过程都没讲,讲的是0秒秒杀,还不知道你是否忽悠人的,完全就讲了一句,UP7707坏了,更换,跟上次那个人一样,北桥坏了更换,那是怎么判断坏的呢,却没讲,易使人以为是通病走向误区,建议详细点,应该这样讲,首先看不跑马就测供电,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再测PCIB16时钟,正常再测PCIA15复位,开机关机产生3V到0V的高低电平为正常,DDR3槽30脚的复位,50脚63脚的时钟,如果复位时钟不正常测下PGEN开启信号,这种情况一般是三级管上啦电阻和CPU旁连接的5脚或六角小芯片,看图纸修最好,如果都正常直接刷BIOS,刷BIOS还不好的话那你妈怪了,你这都不跑马换个CPU看下,如果还不行的话,桥有问题吧,没修手。

neco -1 这里1V左右电压楼主是在U1 芯片本身5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怎么知道VDDA 25一个脚为1.0V就不正常了 ,讲得太不详细了,你讲的太含糊,维修过程都没讲,讲的是0秒 ...

楼主是说VDDA25 1V不正常,楼主也没讲5脚的输出到VDDA25不正常,只测了下UP7707EN和VIN输入正常那怀疑UP7707坏了,是直接讲VDDA25不正常,只要看了图纸就会知道VDDA25是从U1 5脚发出来的,U1 1脚为VIN3V输入到U1,从5脚VOUT输出出来,一个芯片从3V输入转入1V输出是很正常的,况且楼主也没测过时钟,他侧过时钟吗,没有,测过复位的高低电平吗,没有。

网友G:
这机子是不是通病,前几天也修到一个2.5V不正常的,直接连3.3了

网友F:
VDDA25 1V不正常,那几V正常了,UP7707是VIN3V输入进入芯片的,EN信号5V,VOUT输出为几V,VOUT连接VDDA25,图纸VDDA25为1V,那么VOUT也为1V,也就是这个芯片的电压是从3V输入进来,1V输出出来,既然1V不正常那几V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VDDA25 1V不正常,那几V正常了,UP7707是VIN3V输入进入芯片的,EN信号5V,VOUT输出为几V,VOUT连接VDDA25, ...

2.5V左右正常。

网友:
VDDA25就是VDDA2.5V,楼主都没说正常多少,只说故障。

网友:
可以上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是不是通病,前几天也修到一个2.5V不正常的,直接连3.3了

可以拆掉芯片看下连3.3V情况。

网友:
为何LZ可以一下子就想到测量下VDDA_25,,,这是维修经验还是有根据的呢

网友H:
大师大师真牛

网友H:
请问在哪里学的

网友:
樓主 請問有電路圖 可以分享嗎? 遇到無復位.

网友:
维修思路准确,可以跳级检测,甚至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