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MAX17435种种疑惑,不看不要后悔

楼主(2014-04-28):
型号:L630
版号:BMI0G-6050A2338501-MB-A03
系列:HM55 I3 独显
故障:不过公共电压
MAX17035/MAX17435/MAX17535可以代换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MAX17435容易坏,市场价很贵,40多元,目前这芯片只发现2个问题,公共点2.5V,不充电,待机芯片有3V5V
下面到正题:分2个问题分析。
公共点2..5V 有的有3.V分析   今天修到东芝L630上电无待机公共点为2.5V为例,     Q6002 G极无电压(G<D)无法导通,G极由MAX1743514脚控制,Power-Source n沟道MOSFET开关驱动输出。当适配器不存在或一个过电压事件检测到输入,PDSL拉输出接地,2.5千瓦(typ)电阻器。否则,它通常是8 v以上适配器电压部分没有使用电池。这是由一个内部的电荷泵驱动。
319V正常,19ACIN 1.6V正常,10ACOK 5V,呵 在看内部,ACOK( 交流输出检测。这open-drainACIN时输出高阻抗低于1.5 v。的ACOK产量居高不下时 MAX17435是关闭的)从此处看来,芯片坏。
过隔离分析,插电源19V给充电芯片供电,产生LDO,ACIN19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1.68V到比较器正极,正大于负产生AC_EN,导通内部MOS拉低ACOK,当ACOK为高电平时,(插电源高为不正常,)导通Q6004,拉低Q6002同时拉低充电芯片14脚,无法实现公共点导通。也是此机的问题所在。
当ACOK为低电平时,由芯片内部14脚输出高于19V的电压导通Q6002过隔离,实测26V。
ACOK不插电源,用电池情况下,实测为3.3V,

还有一个小实验,有很多人说芯片贵,直接短接Q6002,我测试短接,公共点过了,测只有3V,没有5V,有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解决,当然有的是没有短接Q6002,也是同样的问题,看下题。
当短接Q6002时,我测MAX17435ACIN 1.68V正常,ACOK这里是5V,测待机芯片,有3.3V 5V,我想这个还是和充电IC有关的,今天遇到我了,给大家分析为什么没有待机5V开启电压,5V开启电压由EC_PW_ON控制,EC_PW_ONEC控制,EC不发出EC_PW_ON高电平。
2种原因:第一原因为EC_PW_ON前级有以下几点:EC(供电 时钟 复位,短路,BIOS ,EC本身程序,其它外围电路引起)
第二原因EC_PW_ON后极,(Q6200 Q6201 Q6202 Q6203,51125损坏,5V电感后级短路) 。这里我分析一下如何开启待机5V的。反推ENTRIP1受控于D6201和Q6203,查D6201,3脚有5V,2脚都有1.5V开启,关键还是在Q6203,Q6203受控EC_PW_ON,当EC_PW_ON为高时, 导通Q6202拉低+V5LA到地,同时拉低Q6200低电平导通,Q6202与 Q6203低电平无法导通N管,D6201的1脚和3脚输出1.5V,    开启待机芯片。
EC_PW_ON为低电平是, 导通Q6202截止+V5LA通过10K电阻为5发,到Q6200为P管高电平截止,Q6202与 Q6203高电平导通N管,拉低D6201的1脚    无法开启待机芯片5V电压,这步我尝试过,直接把Q6203取了,D601正常输出1.5V开启5V待机电压。
大家会问,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这个叫作双向瞬变抑制二极管,它在承受瞬间高能量脉冲时,能在极短的内由原来的高阻抗状态变为低阻抗,并把电压箝制到特定的水平,从而有效的保护用户的设备和元器件不受损坏其具有箝位电压低、动作时间快等特点;因此比较适合于多级保护电路的末级保护。
EC_PW_ON为什么不为高了,这时要查EC的工作条件,东芝L630为例 时间不多,直说主题,当时我查到EC的95脚ACPRES为OV不正常,EC要发出EC_PW_ON必须检测到电源好信号ACPRES,ACPRES受控充电芯片,经过双向瞬变抑制二极管到EC的95脚,条件和上述D6201一样的,不过这里ACPRES输出电压为0.25V。这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测试过好的MAX17435和坏的对比过。
不过公共点时,ACOK输出5v d6001 的3脚和2脚为5V 1脚为OV,同时ACOK导通Q6004拉低Q6002无法导通 ,所以隔离不过,这就是东芝L630的问题所在。换上新的充电芯片,测出ACOK为OV d6001 1脚和2脚为0.25V EC的95脚ACPEES实测为0.25V,同时输出EC_PW_ON开启待机芯片,有很多人换充电芯片后过隔离电路,或者有些人待机芯片只出3V不出5V,由此可见,最终问题由MAX17435充电芯片引起。
很久都没有发帖了,有不少坛友要求我发帖,我去,发帖真累也不容易,这帖发了我不少时间写下来,希望下次修到过类似的同行做个参考。

网友:
没分 给你点个赞吧

网友:
怎么加?  我不知道 赞下吧 真的不错

网友(点评):
多谢支持,评份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 分析的这么透彻!

网友:
好吧..我以后也会要求楼主经常发贴的.分析的真好.写的也清晰明了.必须加分.

网友:
分析得相当不错,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机器我碰到过。。显卡坏了。。而不出3v 。对地组值却正常,,最后做显卡外接显了。。内屏不显应该坏了。这机器显卡也爱坏。。。

网友:
亮哥哥 看你的贴收获很多

网友A:
故障很简单,就是EC没检测到适配器检测信号而不发出SUS开启信号,这样的故障论坛里修华硕机器的很多!楼主写了那么一大堆还什么种种疑惑,真是累死人@为表达你的辛苦还是给你加分鼓励

你说的EC没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和此机没有关系,分析此机MAX17435是怎么坏的,当然这也是个通病,很多人会修,换个芯片谁都会换,不是换芯片就了事,发此帖,就是要大家学习。
先感谢你的支持,看来你对电路不是很懂,也不知道我发此帖的用意, 就这几点,不过公共 待机芯片不出5V开启电压,分析 ACOK (为什么高电平和低电平)和EC_PW_ON为(如时出高电平和低电

网友:
为什么坏的之前ACPRES为0.25V,换了芯片以后还是0.25V,不懂啊,楼主解释一下啊

网友(点评):
COK输出5v d6001 的3脚和2脚为5V 1脚为OV 你在看看上面吧

网友B:
D6201还是不明白他的工作原理,楼主能不能帮忙解释 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6201还是不明白他的工作原理,楼主能不能帮忙解释 一下?

上面写得很清楚了,多看几遍就明白了。
我写的是多了点。
就这几点,不过公共  待机芯片不出5V开启电压,
分析 ACOK (为什么高电平和低电平)和EC_PW_ON为(如时出高电平和低电平,控制51125开启)
证明MAX17435 芯片坏,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扎实,分析的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故障很简单,就是EC没检测到适配器检测信号而不发出SUS开启信号,这样的故障论坛里修华硕机器的很多!楼主 ...

要想待机出3V5V那么就必须为适配器模式下,EC怎么知道是适配器是否存在,只有通过ACIN来识别,也就是说EC得到ACIN才会开启3V5V,电池模式下为了节省电池电量是不会产生的,只有按下开关才会产生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待机出3V5V那么就必须为适配器模式下,EC怎么知道是适配器是否存在,只有通过ACIN来识别,也就是说EC ...

谁说电池下不出3 5V的,话不多话了。以后你修到这个机就会明白了。

网友:
分析的到位,谢谢,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之前修了好几台都是坏这芯片的

网友:
给个赞吧 写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