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集显正常 独显不能显示 显卡是好的

楼主(2014-04-28):
我是新手,集显正常显示,插上显卡不能显示,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样修  先谢了

网友:
插上显卡不显示,先查PCIE插槽的供电、时钟、复位、和数据线,具体测量点在打值卡上有写。

网友:
这情况基本上先刷刷再量数据线

网友:
实在不行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独显金手指氧化了,或者pci-e插槽坏了。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什么型号,AMD还是INTEL  P5还是P8 维修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先用二楼的办法,都正常的话就去刷个BIOS吧,之前修过一块H61的独显能亮,集显不行,最后是刷刷更健康呵呵

网友:
那你显卡有没有接好,那你显卡有几个接口,如果有两个,就分别都试下,如若还不显,再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

网友:
很多都是插槽旁的耦合电容问题,你可以用镊子一一端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