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的问题

楼主(2014-04-28):
是不是U盘量产完就成cdrom的格式了,系统怎么放进去呢?还能当普通U盘来存储数据吗

网友A:
做usbcdrom比较麻烦,量产时能分区,设置不好真的不能往里存文件了!还是去网上找找教程多看看!http://www.baidu.com/s?word=u%E7%9B%98%E9%87%8F%E4%BA%A7%E6%95%99%E7%A8%8B&tn=94237522_hao_pg&ie=utf-8&f=3&rsp=5
usbhdd的好弄,什么大白菜了,U大师了,u启动了!好多呢!做完了好照样能往里拷文件!

网友:
可以的,至少要分两个区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usbcdrom比较麻烦,量产时能分区,设置不好真的不能往里存文件了!还是去网上找找教程多看看!http://www ...

usb  hdd的我会  感觉cdrom的兼容性好

网友:
手头 有个U盘    需要量产 但是不太会

网友:
用CDROM做个PE系统,然后往里面放系统镜像嘛!可以放多个的~我都这样用~

网友:
在量产网看了下教程,买了个u盘,量产成功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