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虹LED24760X电视插入U盘时,一直停在“图片、音乐、电影、文本”菜单上

楼主(2014-04-28):
它
的
遥控器丢失了,
可以按什么
按键,就能播放U盘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U盘

网友:
应该有几个按键吧!遥控器丢失了也应该能手动调节的吧!
播放U盘的文件得看它支持什么格式的,mp4格式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826399453师傅指点,格式没问题。按键板有7个按键:“菜单、信号源、频道+- 声音+- 电源 ” 可以只用按什么按键,就能播放U盘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