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B470

楼主(2014-04-28):
这个机器是一个朋友拿过来的,据他说,他用的时候,电源指示灯狂闪,呵呵这个很明显大短路。拿到我这里来拆开,发现PU4310已经烧坏了,拿到我这里来的时候电源指示灯已经不闪了,估计是已经烧开路了,拆下来了后同时发现5V短路,后来把NCP6131拆下来后就不短路了。接下来是问题的重点:我在网上订了芯片,换上去,第一次装上去不短路了,但是不出CPU电压,以为没有焊好,后来加焊了下,结果故障一样,这个时候5V已经正常了,
我测到NCP6131  9脚。4 5  6脚, 10脚   12脚分别有3。3V     1.04V     和20.1V  按理来说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吧为什么还是不输出,我换了 2个芯片都一样,求大神指教,这个芯片的33  28脚没有输出PWM脉冲信号,还应该查下那里?

网友:
看下反馈正常不。

网友:
条件正常后 查反馈 和上下管

网友:
s v i d 有否?

网友:
看下七脚有没有3.3V开启电压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工作条件还不满足吧。

网友:
如果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那重点就要查PCH的条件和BIOS了

网友:
这种NCP6131难搞 上次遇到个也没搞好

网友:
还有自举升压,芯片条件没满足,或者都有别的东西坏了

网友:
这机器短路都是通病了   换下cpu上管试下

网友:
楼主  你的B470E 的  独显  BIOS没

网友:
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短路,再查一下,不然,是没理由不出来信号的。

网友:
楼主帮看看板子里面有没有这个是什么管子,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这个芯片工作条件 8pin 3.3V  9pin 3.3v 10pin 5v  12pin 20v等 还有八角小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没有CPU供电很难修的啊,修好别忘了分享

网友:
先把CPU拿去别台测试看是好的还是坏的吧,通常这个烧掉,CPU 7-8成都挂了

网友:
对,先换个U看看,不过也不一定是U的问题,最近扔出去几个没修好。。。

网友:
关联太多,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