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59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28):
手上一台三星P459,裸板触发后不跑码,电流大约在0.83左右,无意间放了下电,主板竟然点亮了,装机测试没有问题,给客户拿走!没几天客户又来了,一样的现象。拆下来放个电又可以亮正常使用,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是哪边出问题了吗????
三星

网友:
坐等结果,顶一下

网友:
一般是bios的程序坏了。刷个bios,可能就好了

网友:
嗯 刷个南桥BIOS 应该会好的

网友:
samsung,这种怪现象真多

网友:
以前遇到个神州的,就这个问题,系统下升级BIOS就好了

网友:
晶振或电容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会不会bios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