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HP显示器拿来时烧了300V出来的保险和开关管(2764AI)。

楼主(2014-04-28):
一台HP显示器拿来时烧了300V出来的保险和开关管(2764AI)。换了保险、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LP7575PS)测量开关管没短路后接上屏加电检测,正常显示。可不到两分钟保险和开关管又烧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保护电路和后续电路有没有短路你没有查啊

网友:
只能查7575的外围电路了,

网友:
不接屏,祼版加电就不会烧。但是12V电压有点高15V 左右。

网友:
查下芯片的保护电路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0.22的电阻是不是坏了 开关管对地的 很容易被hulve

开关管都坏了,限流电阻肯定也坏掉了,一定要换、我都是换0.33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限流的电阻是一定要查的。。否则。。呵呵。。

网友A:
楼主,你先把保险拆掉接上一个白炽灯灯泡。 然后再去修电源板 、  应该主要检查,过流检测电阻 和 方波输出外围电路

网友(2017-08-2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先把保险拆掉接上一个白炽灯灯泡。 然后再去修电源板 、  应该主要检查,过流检测电阻 和 方波输出 ...

串灯泡的方法好
可以防止短路再次烧掉元件

网友:
                                        芯片的保护电路

网友:
后续的电路也要查的  应该不知烧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