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320 bios

楼主(2014-04-28):
(图片)

网友A(2017-06-15):
实际上这款机子,有三个BIOS, 南桥旁两个,背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款机子,有三个BIOS, 南桥旁两个,背面一个

背面那个是屏的  不用管

网友B(2018-09-01):
就是需要屏接口那个程序。能开能关就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屏接口那个程序。能开能关就是不显

屏坏 了吧‘

网友:
电压原来1.8多,三个BIOS刷刷刷。1.4多外接能亮。但右边调亮度的指示灯不亮了刷出问题了。刷回备份的也一样。拆屏扯LED灯管排线的时候连接口扯出来了。可能原来就是接口脱焊。蛋疼。另这台掉电可能是C742变质

补充内容 (2018-9-2 17:55):
LDO滤波电容C724

补充内容 (2018-9-3 12:13):
换了个Q80刷U35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