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4-04-28):
今接到一笔记本海尔C600,有时能开机亮机,大多时候不开机,电流卡在0.34A不动好像不过CPU,测CPU供电管理芯片也正常,待机3v,5v也正常,无解。难道这款本有什么通病,求解

网友:
我用的就是C600也遇到这样的几次毛病。后来自己又好了。在后来显卡松焊,加热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较多的

网友:
卡0.34的时候供电都正常吗 ?

网友:
刚接到一台是有时能开有时开机立马掉电  复位有出了   无头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