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B460本本 IC被拆掉。求 IC型号。

楼主(2014-04-28):
B460的 本本 。客户拿来卖给我的 。说是坏了 不想维修了。 我就直接回收了.450块回收了 整机都有 500G硬盘。4G内存/  屏是好的   就主板 短路。 谁知一拆开。    求图片 IC型号   否则就亏本了。谢谢 现在 19V短路

网友A:
下个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是51123

网友:
绝对是51123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怎么可能亏本,亲,屏,硬盘,内存,CPU加起来随随便便都不只这个价钱,B460料板卖个50没一点问题吧,还是觉得亏本可以卖给我。

网友:
可以下个B460的图纸,公交点短路,没有IC,是不是因为没有IC,就没有DCIN,隔离保护电路中的MOS管没有导通?

网友:
B460  修好能卖多少,,楼主这个是B460的通病了,那地方氧化了,要把C壳的黑泡沬割掉才行,

网友:
维修你不看图纸啊!图纸上不是有么?

网友B:
换个待机芯片,飞根供电线,估计就活了,以前修到过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来你这个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51123的待机芯片  4元一个的  大部分师傅应该都有备货的

网友C:
而且dc芯片被取了   后级可能有烧器件哦

网友:
不错你又大赚一笔啊

网友D:
芯片没了 你要是通电了  估计修好的的几率就不大了    拆件卖吧  还剩个料板   也不赔钱

网友:
不是51123吗

网友E:
CPU,硬盘,屏,内存,是好的就不亏

网友:
lz对照电路图查查看啦

网友:
51123 其实楼主可以看一下图纸啊  论坛里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图纸我 没有找到  烦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硬盘,屏,内存,是好的就不亏

经过测试 硬盘是坏的 内存蓝屏 我 吐血了

网友(点评):
这个,这个,安慰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没了 你要是通电了  估计修好的的几率就不大了    拆件卖吧  还剩个料板   也不赔钱

我通电 好几次的呢   因为刚刚开始没有全部拆机  被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dc芯片被取了   后级可能有烧器件哦

好ide谢谢你  是 51123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个待机芯片,飞根供电线,估计就活了,以前修到过几台都是这样的

可以说清楚点吗 /。师傅  我现在头大了。  硬盘和内存是坏的主板又还没有维修好 。怎么办

网友:
现在B460修好能买好钱哟

网友:
电源芯片51123

网友:
收机器要是硬盘内存主板都是坏的,那可有点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说清楚点吗 /。师傅  我现在头大了。  硬盘和内存是坏的主板又还没有维修好 。怎么办

估计是被上家维修的的被掉包了   楼主这下可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被上家维修的的被掉包了   楼主这下可亏了

可能是吧  下载 主要死主板我换了好几个51123

网友:
后极应该会烧东西吧

网友:
楼主不亏呀,转了

网友:
哥啊   你是我的 救星啊 。我 真的希望可以维修好的呀、 换来好几个IC  都不好。估计要会老家去跟你学习学习。 学会;了。再帮你打工1年 就撤退了。行不。

网友:
电路图 看了看  烧掉一个电阻。换来 还是不行  准备买块板子  换来自己用来     看看那位兄弟有这样的好板子  求联系

网友:
刚刚修了台,51123呀,待机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