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保存时间怪现象

楼主(2014-04-28):
电脑拔掉电源 里面的时间就保存在拔掉电源的时候 比喻我10.00拔掉的到明天开机时间也是10.00 还有只要一进bios 里面什么都会恢复默认设置 时间也会清零 我没有操作其他的 只要一进bios 自动恢复默认设置 不要说电池没电之类的 没电 怎么今天拔掉电源的时间 明天开机时间就是昨天拔掉电源的时间 电池底座是通电的 求高手解决怪问题

网友A:
BIOS程序错误。另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小小白建议,换块新板,试下

网友:
查查coms电路,有可能是连接电池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主要查查CMOS电路

网友B:
一个是晶振不起振,二个是南桥的CMOS存储器坏。

网友:
先去掉电池,短接放电10S,如果不行查RTC和南桥吧

网友:
我的超频设置保存后没有用,开机还是原来频率,是哪里有问题?先说明下不是超过头

网友C:
同意6楼,一般就这种情况,先刷BIOS,再修COMS,然后32.768,然后就是桥了

网友:
是不是和南桥有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6楼,一般就这种情况,先刷BIOS,再修COMS,然后32.768,然后就是桥了

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最有可能的还是南桥坏

网友:
一般像这种比较奇怪的问题大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焊了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错误。另刷个BIOS试试。。。。

刷了 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晶振不起振,二个是南桥的CMOS存储器坏。

晶振是那个 圆那个还是长方形那个呢 靠近cmos有个长方形和圆

网友:
CMOS存储器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个电池,进BIOS设置下,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