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芯片级维修后 修复2块主板 分享下

楼主(2014-04-28):
96年上的中专 计算机专业  第一年没摸电脑  97年才开始让练习ttd 英文打字软件  我相信跟我同时代的都应该用过这个软件练习打字 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接触电脑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是板卡级维修  最近想研究下芯片级维修,所以来到迅维网,通过迅维网 学到了不少知识,简单修复了2个主板 跟大家分享下。

第一块:联想品牌机带的ati 690主板 开机不跑码,测量电池电压1.2v  换电池正常 这个主板测bios跳线是无电压的  附近有个跳线上面能测到电池电压。
第二块:七彩虹c61 开机 检测卡上复位灯不亮, 把机箱复位开关线拔掉 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reset开关竟然电阻只有900欧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估计潮湿
               或者里面什么原因导致短路 但没有完全短路, 直接把复位线 拔掉   ok

手里还有几块待修  以上2块 虽然问题简单  但也是我修板的处女修  所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第三块:映泰790主板  开机rst复位灯常亮  请大家给分析下 我该如何修。多谢赐教。

网友A:
复位 灯常见表示无复位,先查复位开始关是否为高电平,主板的各个主供电是否正常,时钟信号是否有,32.768有没起振,电源好信号有没发送到南桥。请按此一 一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 灯常见表示无复位,先查复位开始关是否为高电平,主板的各个主供电是否正常,时钟信号是否有,32.768 ...

32.768是khz 还是mhz   正常两脚压差为多少   单脚的电压正常为多少

网友:
32.768KHZ,AMD主板是0.1-0.5V之间。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按套路一步步来呗、

网友:
先按照二楼的检查相关电路,再查下南桥有无收到PWR_GOOD信号,此信号一般由多路信号相与产生后发给南桥,南桥收到该信号后:
先发出LDT_PG给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接着发出A_RST#给I/O复位其他设备,PCIRST#复位PCI插槽
最后发出LDT_RST#直接复位CPU

网友:
你这是秒杀啊。。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按套路一步步来呗、

供电我知道如何查 测量mos管s极或者电感电压 在正常范围就可以  时钟主要测哪几个点位的  复位测哪几个点位的
复位信号应该是个跳变  那么测的时候应该都是高电平 对吧   那么跳变是由谁发出的 南桥吗?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产生跳变,如何
测量是否发生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我知道如何查 测量mos管s极或者电感电压 在正常范围就可以  时钟主要测哪几个点位的  复位测哪几个点 ...

时钟、PCI  B16  33M,PCI-E   A13、A14 100M,复位PCI  A15,PCI-E   A11,至于如何测量跳变,看示波器或者是直接用万用表,能看到有电压跳变。

网友:
看了很多视频 还是不知道该从哪测

网友:
谁能写一份测试点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