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电阻帮我看下是多少的,先谢谢了,

楼主(2014-04-28):
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少的,请各位帮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
颜色分不清了,

网友:
好像是0.15

网友:
查了下是15.9欧,精度0.5%

网友:
应该是15.9 误差0.5%  棕 绿 银 金 绿

网友:
是0.15Ω    棕 绿 银 金 绿    15×10-2  精度5% 第5环绿色含义不明。

网友:
感谢两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0.15Ω。最后一位是代表温度系数、即在何种温度下,温度对阻值的影响误差。可忽略。看个头是1W左右。

网友:
这种电阻其实是当四环电阻来读数的.第五环为温度系数.第四环为误差系数
0.15欧姆 5%

网友:
015欧为正确。

网友:
应是0.1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