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流到1.4几不亮经验修复

楼主(2014-04-28):
客户拿来HP CQ40,AMD机子,,有时能开机,不时不能,以前是好的,就三天前了问题了,我就接上电源,测试,待机0.007,正常,按开关正常开机,再试几次也是好的,客户就说奇怪了,在家就是不亮的,我说,就再测测吧,测试期间发现开机画面有时会缩小,反复开关十几次,出问题了,电流到1.4几就上不去了,亮机时的电流在1.8到1.9就亮了,看来确实有问题啊,关了,等了一会再开又开机了,于是就拆机发现北桥和显卡有明显的高温痕迹,导热垫老化了,,但风扇是好了,也没有灰尘,我也不管了,把北桥和显卡都加焊了一下,现在测试了几十次,都好了,应该没问题了,报价200,客户同意了,此机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见笑了,

网友:
桥加焊,现在我还不熟悉。佩服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还需要考虑?直接风枪吹吹就显了。。。怕的就是返修,这个机器的两个芯片都tm贵。。。不过你加焊能收到200就还可以搞一搞。。。。

网友:
这种机器温度高返修率也高啊

网友:
送钱的机子,我怎么没遇到呢

网友:
直接北桥就可以了,,不用两个

网友:
求加焊的技巧

网友:
导热管还是换掉吧 不然还要出问题 AMD一般烘北桥能亮

网友:
这机器老爱坏北桥,显卡,散热处理不好,用不了多久要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