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G41_ES2L主板不关机

楼主(2014-04-28):
  接机时是掉电保护,测试cpu供电一组短路,更换上下管,上电可以正常跑吗了,但是换的mos很烫,断电后发现下管的g级到芯片的一个保险电阻断开了,不想麻烦了,直接联锡,上电正常开机进系统。测机一下午,正常。晚上关机后发现风扇依然再转,看诊断卡,灯改灭的一个没灭,和开机时一样。绝不是串电5v的那种,风扇转速和正常开机时是一样的。
  没办法了,修吧,换大件,电源,cpu,内存,硬盘,系统都给换了,郁闷了,bios恢复默认,没反应,该咋的还是咋的。bios重刷,mbios和bbios互换,cao,还是没反应。
  关机后,绿线低电平,如果是绿线被拉低那待机时应该会自动开机,可是这主板不会都是我手动开机。
  流年不利啊,没法了,来求助大神。

网友A:
还是cpu电路的问题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好好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cpu电路的问题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好好查吧

大神具体点啊?这样没头绪的,也不知道重那方面下手。

网友B:
按关机时序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关机时序修吧,

关机时序?详细点啊?怎么听不明白。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