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乱拔插惹的祸

楼主(2014-04-28):
今天接到 客户拿过来的一块七彩虹的主板。不跑码, 他说是自己热拔插了内存造成的,, 然后查了 一下 供电这些,,都是正常的。。内存换了新的还是 一样的 ,,,怎么办啊

网友:
插拔内存,很容易造成内存的3.3v spd供电线 烧断,好好查查,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下负载和总线咯,还有就是供电部分不能查了供电元件就行,要查供电是否到达需要的地方,看看触针表面会不会烧氧化了之类的

网友:
恩,,谢谢 ,,已经 好了。。就是 供电的问题,, 拉了一条 线   就 好 了。。

网友(点评):
VCCSPD烧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