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淘宝上卖的14寸屏都是LG闪屏门的屏?

楼主(2014-04-28):
屏挂了,本想给自己的DELL A840换个屏,可到淘宝上一搜,那些屏都是LG闪屏门对应型号的屏,怎么回事了?买还是不买啊?会有问题吗?

懂的能不能给个质量有保证的购买连接,有点引人做广告的嫌疑,版主不要封贴噢

网友: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吧?自己去赌吧

网友:
说是10年改良的,不放心的话就买旧的其他牌子的

网友A:
6模块的没问题,3模块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如何区分

网友:
最好别卖便宜的
有的是修好的    看他保多久  最少也要3个月

网友B:
这屏停产了,有全新的都超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模块的没问题,3模块的有问题。

请问如何分模块数啊?6模块跟3模块写的也是同一个型号名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停产了,有全新的都超贵

哪里有全新的,贵到什么价啊?能给个质量有保证的连接吗,谢谢

网友:
基本上查到合适的就可以,淘宝还是有些质量好的屏

网友:
其他牌子 的也有啊

网友:
找其它牌子的吧

网友:
你换三星的啊

网友:
有的好 有的差

网友:
14寸的 屏都是那么些

网友:
便宜的不能买,保坏

网友:
A840好像是14LED屏吧,没听说有闪屏门啊?你要是不放心,买块三星的换上就是啦

网友:
一般10年后出的屏就不会有闪屏了

网友C:
做维修的钱赚的很辛苦  买我的屏吧 绝对不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的钱赚的很辛苦  买我的屏吧 绝对不闪屏

可以,给个淘宝连接,有不?

网友:
哎 LG 的最好别买 除非你很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