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楼主(2014-04-28):
今天修到一块在保的机器P8H61 除去CPU旁的R68电感上没电,其它都正常PCIE A11 3.3V  A13  14 时钟也有  H61 的板没修过  时序也就知道个大概 我的理解 这个R68 是给CPU内部的集成显卡供电  主板跑码 过内存后才会有 . 杳内存条件都正常 刷BIOS 官网上下了N多个,都是通电风扇转下停下,后来还是在基地上找到BIO0S 刷上去 亮机,但奇怪的是 ,亮机后测得这个R68 还是没电,
刚开始还以为是省电模试,进PE 后,还是没电 请问这个R68电感 是什么供电,还有,1156的CPU 集成显卡供电 是谁提供的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修过      学习一下吧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是集显供电,怎么会没有电压,我用的就是这个板子,我还有支持三代U的BIOS

网友:
没有修到过 期待结果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集显供电,怎么会没有电压,我用的就是这个板子,我还有支持三代U的BIOS

老大。千真万确。要不我也不会发这个贴子

网友B:
这是一个GFX的电压,也就是集显的供电电压,正常主板应该是有个零点几的电压,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你能量测到亮机以后这个电压是有波形的,很窄的方波,另外你如果有lpc的诊断卡的话,你量测这个电压时你会发现,当代码跑到69,72的时候这个电压是有0.8或是1.1的,继续跑到B2的时候就会降到零点几的电压了,好像是0.4吧

高手啊,请问华硕P5G41MLX这块板子,开机无显时内存供电1.2V左右,开机跑马后到1.5 复位针电压不管好坏都是1.9V 迷惑啊 以前也遇到复位针没电压的 但是主板正常,但是内存供电一直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GFX的电压,也就是集显的供电电压,正常主板应该是有个零点几的电压,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你能量测 ...

你好 但我这块板 不亮机到亮机 这个电压始终都没有,我还特意进PE 测了,还是没有,下午的时侯,又修到一块GA-H61板  这板就有电压。二块板芯片组一样,只是CPU型号不一样   我想缘故可能是CPU问题  有些低端1156CPU内部不集成显卡,所以就没有供电,如果换上内部有集成显卡的CPU 这个电压就会出来,

网友(点评):
刚刚修了一块H61的 集显亮独显不亮 刷BIOS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集显供电,怎么会没有电压,我用的就是这个板子,我还有支持三代U的BIOS

老大   你好 我这块板 不亮机到亮机 这个电压始终都没有,我还特意进PE 测了,还是没有,下午的时侯,又修到一块GA-H61板  这板就有电压。二块板芯片组一样,只是CPU型号不一样   我想缘故可能是CPU问题  有些低端1156CPU内部不集成显卡,所以就没有供电,如果换上内部有集成显卡的CPU 这个电压就会出来,不知对不对,请教

网友:
我在想你的判断估计是正确的。。。是1155的CPU吧,,,

网友:
学习下啊,我也想弄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但我这块板 不亮机到亮机 这个电压始终都没有,我还特意进PE 测了,还是没有,下午的时侯,又修到一 ...

请以后描述过程的时候尽量详细些,比如亮机时用的集显还是独显,比如用的什么CPU,如果你没有量测到电压的话,可能电压比我说的还要低一点,但肯定是有的,但如果你用独显进的PE就另当别论了,那是没有这个电压的,有示波器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比如B75的板子可能也量不到这个电压,但用示波器的话是能看到波形的。还有就是修小板就尽量用带集显的,不然修的不全面。

网友:
云南小书生,关于你提问的那个问题,不知道从哪里回复你,我就在这里顶楼回复吧,希望你看得见,华硕的主板很多RSTCON#1.9V的,简单的说他是两个电阻的分压,一个100k接3vsb,一个接200k接地,你算算是不是应该2v左右,但这个信号并不是直接给到io的,他会通过几个逻辑电路和上拉电阻给到io,所以你修到的有这个电压异常的OK板也应该是存在的,还有内存电压1.2升1.5的问题,这里有个小芯片6262m,当主板刚开始跑的时候他是用1.2的,但是当检测到内存的时候就会通过6262m升压到1.5,你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正常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以后描述过程的时候尽量详细些,比如亮机时用的集显还是独显,比如用的什么CPU,如果你没有量测到电 ...

不好意思  是我描述不清楚,因为当时只顾着修板 确实没看清楚是什么型号的CPU  P8H61的板应该只支持1156U 吧  还有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用独立显卡 要是说这个电压 会比较低 有可能 店里用地是优德力万用表,我用二个表都测过,0。09V 没刷BIOS不亮时,这个电压也是,0。09V 。 请教下,H61主板,  如果CPU 不带显示功能,又不用独显,桥里面有没有集成显卡。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是我描述不清楚,因为当时只顾着修板 确实没看清楚是什么型号的CPU  P8H61的板应该只支持1156U ...

这个板子集显不显刷bios能亮是通病,P8H61-M LX3 PLUS R2.0用的是1155的CPU,最后的那个问题是H55以后的芯片(H55 P55 H67 P67  H61 B75 H81 B85...),桥里面都没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   你好 我这块板 不亮机到亮机 这个电压始终都没有,我还特意进PE 测了,还是没有,下午的时侯,又 ...

你测的点,电感两侧你都测一下,电容一侧肯定是有电压的,另一侧是脉冲直流电,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