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G41MT-D3不跑码

楼主(2014-04-28):
主板维修本人是新手,有一块GA-G41-D3遭雷击后,网卡芯片击穿,正常关机后,cpu风扇不停,指示灯长亮,就网购了8111e网卡芯片,和IO8718更换后,不能开机,店主说要技嘉专用的IO8718芯片,又重新发了8718,装上后,能开机了,但是不跑码。。。。。。。。。。。

技嘉GA-G41MT-D3 V13.pdf

网友:
既然雷击了,主板某些线路肯定有开路,跑跑电路吧

网友A:
雷击后网卡芯片明显击穿,加独立网卡能用,就是关机后cpu风扇一直转,要长按开关才能关闭,更换IO和网卡芯片后,不跑码了

网友:
先网卡拆了,如果还不跑码,那只有再换IO了

网友:
网卡外围电路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原来还会亮 接着换IO

网友:
可能桥挂了

网友:
肯定IO问题啊,你仔细看看有连西的没。周围小件掉了没,

网友:
继续换个IO,换个电源试试,吧网卡拆了   先不要上

网友:
IO换的新的

网友:
用中文主板检测卡检测主板显示如下
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无效

网友:
IO我换的新的,手工拖锡焊的,8718F-S老板说技嘉专用的,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后网卡芯片明显击穿,加独立网卡能用,就是关机后cpu风扇一直转,要长按开关才能关闭,更换IO和网卡芯 ...

那就按不跑码思路来修:供电、PG、时钟、复位

网友(2014-11-19):
gm的桥感觉好像发热好大,经常坏是的

网友:
看南桥发烫吗,有可能南桥也坏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