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cq42不开机!!!

楼主(2014-04-28):
上午接到同行一台HPCQ42,AMD芯片组的,说不开机,接上电源一看,指示灯亮
,待机0.01按下开关键没反应,于是迅速拆机,把主板拆出来目测了一下没有进
水或腐蚀痕迹,打了一下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敌情,接上电源侧3V5V
电感有电压,测开关3.3也有跳变,按下开机键就是无反应。这个板子是广达代
工的,根据广达的时序先产生3vpcu 5vpcu 电感电压  3vpcu给EC供电 接着晶振
起振 复位 接着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时钟 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 接着南桥响应DNBSWON#
发出susc# susub#  sus_ON  MAINO。测得S5_ON没电压 想想可能还是EC这方面
的问题,于是测EC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都正常,开关NBSWON1#也有跳变,
这些都正常就是不发出S5_ON,条件都有了莫非是EC坏?EC型号是KB3926 D2找了
找发现自己没有这个EC,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法测BIOS的波形,先刷个bios再说,
在论坛里下载一个刷上去没反应,和原来一样。想想可能还是EC的问题啊,没这
块EC怎么办,(本人因新开的店备的货不是很多)没办法网上订来不及了,客户
蛮急的下午就要。中午的时候去电脑城同行那借了一块了EC换上去还是一样。我
去。。。 想到会不会EC到bios之间断线了赶紧测了测发现没有断线,这下没思
路了,上网搜了搜,说这个机器有个不开机是bios问题,难道我bios没下对?又
在网上下几个刷上去还是无果。不死心去淘宝上买了一个刷上去还是不行,坑爹
啊,这是个时候想到以前论坛有同行刷bios不行最后发现是bios芯片有问题,但
想了想 既然bios芯片能读取也能写入应该正常啊,没思路只能抱着试试的态度
换了个bios芯片试试,刷上去 大家猜怎么着!!!按下开机板电流刷刷刷上去
了,接上屏幕亮了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bios芯片损坏的问题了,在下新手不明白
为何bios芯片能读取也能写入就是不好用呢?望高手解答一下!!最后奉献一下
好的bios。 HPcq42 DA0X2MB6E0

网友:
正常 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就是,也遇到过一次,为何bios芯片能读取也能写入就是不好用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A:
不可能把,你是用什么编程器写的程序?
有些编程器 不带验证功能的,你写进去的 不一定能用

网友(点评):
有时写进去不一定写正确

网友:
经验分享 给力 学习了

398625933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又来了  挖藕  。。

网友:
  这种问题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把,你是用什么编程器写的程序?
有些编程器 不带验证功能的,你写进去的 不一定能用

TL866CS是这个

网友B:
还没试到过,换一个好点的工具吧。

网友:
也遇到过啊,记得网站上可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试到过,换一个好点的工具吧。

换什么工具啊

网友:
示波器很贵吗

网友:
一般双通道2k左右

网友:
很少遇到bios芯片坏

网友:
bios的机器很多了

网友:
不过BIOS芯片坏的还是挺少见的,楼主挺细心的,加油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