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55plus s3g跑码25。电

楼主(2014-04-28):
电压都正常。加焊过北桥。想问一下。技嘉主板是不是都有这个通病。不放内存跑C1,有内存跑到25就不跑了,也没显示。
通病
技嘉主板

网友A:
去看下你显卡地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你显卡地方的吧
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没显示。。。。

网友:
换个频率的内存试试

网友(2015-11-13):
这个和BIOS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我也搞过了,还是不行这个什么问题呀,楼上有修好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有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