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300 gm45集显,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三分钟掉电?

楼主(2014-04-28):
L300 gm45集显,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三分钟掉电?有哪位大侠有遇到过?CPU后面的大电容已换!·
cpu
掉电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下供电正常不呵呵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好的,查一查!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有问题啊,性能不良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