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 进系统掉电解决

楼主(2014-04-28):
机器之前被人修过,动过CPU管理芯片,论坛有说这个爱坏 ,就换掉 好了2天,目前有找资料 有说刷BIOS的,找了个BIOS刷上好了 ,献上BIOS ACER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A:
正解我的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我的问题所在

好用吧

网友:
好用就支持下  呵呵

网友B:
楼主发表的BIOS太给 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表的BIOS太给 力了

给力了 给点分呀 老大,目前却分啊 悲哀

网友C:
宏基的大电容 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基的大电容 爱坏

这个没大电容

网友:
这个真有?学习一下!

网友D:
太给力了,ACER4738G一样的故障现象,下载刷上就好
之前在淘宝“萬萪達萪技”这个骗子店铺买的BIOS,刷了竟然不显示,说他的BIOS不行不但不承认,还爆粗口,这种垃圾店铺同行们以后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给力了,ACER4738G一样的故障现象,下载刷上就好
之前在淘宝“萬萪達萪技”这个骗子店铺买的BIOS,刷了 ...

老大好用给加点分呗

网友:
我的机器咋刷了不开机?

网友:
LZ 我的4738G的 进PE多掉电  就算进去了  安装系统的时候  就掉  没有超过  几分钟的  系统是坏了

网友E:
LZ  BIOS 有两个 你这是那个啊 EC  和桥  你这个是那个地方的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BIOS 有两个 你这是那个啊 EC  和桥  你这个是那个地方的啊BIOS

你刷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说的打的是BIOS里面的容量大的那个吗 那是南桥那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打的是BIOS里面的容量大的那个吗 那是南桥那个啦

是的

网友:
我的用适配器掉,用电池用一段时间掉

网友F:
楼主,你BIOS对应的版号是什么啊。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BIOS对应的版号是什么啊。

机器取走了,版号忘了,呵呵 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