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关机不完全,小红灯还一直亮,

楼主(2014-04-28):
如题,装了系统额还是一样关机不完全,又遇到过的吗,

网友:
要不要刷个BIOS呢

网友:
先刷了BIOS再说。

网友:
修好了么 我也有一个需要修了

网友:
先刷BIOS呗!先简单的问题弄

网友:
关机后电流还有多少啊,说详细点嘛

网友:
你得说清楚,关机后,电流是如何的,还有就是可以再开机吗?这关键的没说清楚哦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机子   拔下电池  开机后关机电流定在0.7a  风扇也还转  指示灯也亮着  只有强行关机才能彻底关机   也没修好

网友:
额 楼主也不回了 还想知道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说详细点嘛

网友:
果断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等看一下关机灯还亮的时候是多大电流,,有什么在工作

网友:
哎,更新完驱动后就可以了,先进PE能不能关,进到PE后可以正常关机,所以只能先把驱动更新一遍就好了,装了半天哎,这垃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