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2f<可用什么型号替代?

楼主(2014-04-28):
影驰9800GT/512M/256/DDR3显卡上
三极管
2f<坏了可用什么型号替代?
显卡

网友:
三极测一下是NPN还是PNP,NPN使用1AM、W04代换,PNP使用W06代。

网友:
你自己量下看下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A:
PNP使用W06代,可以的,试了,因为w06也是pnp管,显卡上常用的,谢谢海韵之恋 的指点。

网友:
再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找板子相同位置的元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