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04-2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G475机器,版号LA-6755P.进水机器!

拆机后测量发现键盘接口有进水痕迹!还有就是内存槽下面!之前没想发帖所以没有进水图片!发个清理了的

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开始通电电流0.66几第一感觉是缺少电压经测量发现PL601电感无电压看来先修电压了。找到产生电压的芯片PU601找电路图测量芯片

测量发现芯片VDD电压只有1.5V电压偏低正常为5V找到后记发现只有一个电容和电阻

一个100K电阻和一个普通电容!测量发现100K的电阻一段是5V另一端是1.5V果断换掉100K电阻

换后测量电压正常了!通电试机亮了!故障比较简单!
高手飞过!新手看看给点积分!!!!!!另传上图纸!

联想G475 91修网_LA-6755P 7P.pdf

网友(点评):
这是个1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快来看看!给点积分吧!

网友:
还好,ic是好的。楼主果断换电阻

网友:
我们 进水的机器一般 烤干 就好了 没有那么麻烦的

网友:
对的就是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换了就好了!可能是进水导致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A:
进水不是很严重的话问题一般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不是很严重的话问题一般不大吧。

看运气啊!!!嘿嘿!!

网友:
不光运气好,思路也很好....

网友:
不错,算捡到的吧

网友:
有时候进水很好解决!有时候很麻烦!

网友:
我一看到进水的 就头疼  立马叫客户换板

网友:
我 上次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也是进水的,没楼主运气这么好,我 也是换了电阻不好。最后换了芯片 才好的。这个芯片板子上面好几个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还是会产生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