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不能维持S5_ON 和RSMRST#呢

楼主(2014-04-28):
宏基DAOZQAMB6C0

有3V 5V待机,无短路

测EC芯片npce781la0dx
EC供电有2.5V 测到R364 的2.2欧电阻变大,换OK,有3.3V
77PIN--RTC_CLK 有波形
93PIN--LID---- 3.2V
64PIN--ACIN----3.3V

按一下开机键,11PIN BT_POWERON# 从高-低-高电平的反应
26pin s5_on------在按下开关时有3.多V 维持1秒左右掉回OV-----测过对地正常
75pin 测BIOS ich_RSMRST#------在按下开关时有3V但是难维持掉电又掉回0V--对地正常
91pin DNBSWPON# ----在按下开关时有3V但是难维持掉电又掉回0V
94 susb#-----------------在按下开关时有3V但是难维持掉电又掉回0V
73 susc#------------------在按下开关时有3V但是难维持掉电又掉回0V
12 MAINON---------------在按下开关后一直是OV
117 SUSON---------------在按下开关后一直是OV
94 SUSB# 进来
是什么原因不能维持S5_ON 和RSMRST#呢

BIOS刷过,EC也换过,虽然说这种板如果有任意电压的电源好信号不正常就不会发出HWPG 会停止发出MAINON和SUSON 导致掉电,但是用示波器也测不到MAINON 和SUSON有瞬间的发出信号

网友:
你换上个南桥 看看

网友:
有和依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