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维修

楼主(2014-04-28):
这机器一般都是待机芯片易损 但是拆机发现北桥一半阻值为0 我去了 咋办啊???
芯片

网友:
我的有时开不了机,有时掉电。难搞啊

网友:
我这台直接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北桥换了。换北桥吧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吧 比较不好修

网友:
先断供电啊
看看是前级还是后集

网友:
短路了吧 阻值那么小

网友:
看以下北桥、

网友(2014-05-28):
sl410这款机器我看了就头疼,真不好修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子,头都大了

网友:
我这也机子电压跑到0。22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