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进系统掉电重起

楼主(2014-04-28):
机器开机快进到桌面时就自动重起,有时偶偶能进系统,EC biOs刷 了还是一样。南桥bios一刷就不显示,刷会原来的就能正常显示,请问有哪位仁兄修到过此机型此故障的没?有的话请指点告知下,谢谢

网友:
联想的机器 看到都疼

网友:
考虑系统供电芯片的那个电阻

网友:
这几天见了4台  掉电机子,头疼啊

网友:
看下系统供电芯片有无腐蚀

网友:
看下cpu供电这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