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和x220i的bios通用不?

楼主(2014-04-28):
x220和x220i的bios通用不?

网友:
不能通用,板上的CPU不一样?

网友:
应该可以 板号一样 U和芯片组不差太多就没问题 就怕到时候风扇长转什么的
希望试完了 楼主给个回复 我也学习学习 看看到底可以不可以

网友:
肯定不行的····

网友:
版号是一样的吗 ,有的和CPU关系不大

网友:
板子号一样的就可以通用 ,、X220 的 板子号在小红点的下面黑色塑料下,撕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5#正解,只要板号一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