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4-28):
CPU供电IC ISL95831 23脚VIN19V 开启7脚VR_ON只有1V,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拉低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你那图中PR5有没有测啊,有多少电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把那个7脚线路断开,再测一下就知道是前面问题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解决了LZ通报一下

网友:
是呀 通报一下

网友:
PR5的1脚有3.3V,2脚只有1V了,,电阻没问题,拆了PC9也不行,,IS95831换也一样.

网友:
你把IC的24脚PROG1电阻拿掉,如果有CPU电压,那就是CPU没有收到PROCPWRGD信号不发出SVID

网友A:
去了与24脚相连的电阻,CPU供电有1.1V.应该可以确定芯片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了与24脚相连的电阻,CPU供电有1.1V.应该可以确定芯片是好的

你先刷SB的BIOS,不行再加焊桥吧,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我只能这样教你了,还有,VRON信号感觉有些低了 你查下它是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先刷SB的BIOS,不行再加焊桥吧,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我只能这样教你了,还有,VRON信号感觉有些低了 你 ...

VR_ON是EC 48脚发出直接到PR5的1脚.现在看来桥的可能性很大了,,,明天加焊下试试看,有结果来跟大家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是EC 48脚发出直接到PR5的1脚.现在看来桥的可能性很大了,,,明天加焊下试试看,有结果来跟大家说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刷SB的BIOS,不行再加焊桥吧,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我只能这样教你了,还有,VRON信号感觉有些低了 你 ...

就是不明白的是VR_ON怎么被拉低到1V了,正常应该是3.3V,,,和CPU没有收到PROCPWRGD信号有关系吗?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上拉 出现了问题

网友C:
还有就是 是不是对地短路的了

网友D: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芯片肯定有换过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上拉 出现了问题

你具体帮分析下,,上位电阻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 是不是对地短路的了

没有发再短路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帮分析下,,上位电阻是哪个?

VR_ON 你搜着个信号 看连那些东西的了 看看是谁发出的 1.1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_ON 你搜着个信号 看连那些东西的了 看看是谁发出的 1.1肯定不对

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没去别的地方,直接到PR5后到CPU供电IC7脚.

网友C:
你把 PR5断开 看看 前边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 PR5断开 看看 前边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拉低

EC到PR5有3.3V,前面正常,过PR5后被接低了,芯片换过,,断开PR5直接飞3.3发也不行.打算做下PCH,不行换个看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到PR5有3.3V,前面正常,过PR5后被接低了,芯片换过,,断开PR5直接飞3.3发也不行.打算做下PCH,不行换个看结 ...

前面正常 那就是后面短路了  你换个桥

网友:
CPU电源IC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看电路上有其他元件没有?

网友:
这几天忙,这个机暂时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