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给卡布休Tapkid 儿童平板电脑换充电口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28):
客户说是被小孩插烂了,不能充电,收到机器看了下尾插中间的触点已经烂了,只能换了,先来裸一个

很大一块电池5000mah,因为客户是充电接口不能充电,电池肯定早已用没电了,直接取下,可调电源4V进行充电,方便充电不用管,继续下面的工作

8寸LED屏
RK2918主控,三星缓存颗粒,镁光闪存 8G一个,

见到下面的小板有点想取下来改MINI网卡的冲动 呵呵

屏接口和触摸屏接口

要干的对象上场,10P MINI USB口,据说是小日本的专用D头,这种的和5P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有很多厂家用它来做OUT 接口和耳机的口,

下面开始开工了,风枪取下坏的,找个新的装上去后,充电测试没反应,链接电脑正常,用的客户的原装充电器,怀疑是他的充电器问题,用我测试用的充电器结果还是一样,难道充电电路也有问题吗,
先把问题理清楚,客户的充电器肯定是坏了,测试过没有电,
1,有的机器要装好电池才能充电ie,(电池容量不足也会不充电)
2,充电器电流不够造成的,
3,充电电路有问题
列出问题,逐一排查,结果一无所获,
没办法了 ,改用杀手锏吧,取得客户同意后开始动工,直接在USB口飞线到电池正极,这样改就是电池不能过冲,和客户说了些注意事项

因为客户的充电器也坏了,所以和他说好后,帮他改个接口就好了,这样给客户省钱,
来几张改接口的图片,

再想到该接口时突然想到,这种接口不是常用的,莫非里面的接线没有按正规的接法,想到这里拆开客户原来的充电头,

扒开衣服后,问题也解决了,先看负极没问题,再看正极,1和4同时接的正极5V

来张引脚定义图
正常的4脚是空脚,但是这个平板却把它来做充电用,而1脚的供电只能做数据传输用了,难怪不能充电,只能数据传输,
改好后,再去测试充电正常了,也不用在飞线了

网友A:
没看懂, 改的客户的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改的客户的充电头?

平板换尾插(充电口),充电器改装插头,插头里面的接线不同

网友:
有点没看懂的说

网友:
平板的充电头很小的 你换的这个充电头行吗

网友:
学到了人

网友:
那图的引脚不是怎么看得明白,哈哈。

网友:
这种平板没搞过,不过充电头这种接法还是头一次见过

网友B:
就换个USB 就可以 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改的 电源头吗呵呵,废物利用啊,
看起来挺不赖了吗,你怎么没拍到你弄好的地方呢,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换个USB 就可以 了  厉害  学习了

抱歉啊,触摸屏就这点不好。

网友:
是不是换了个充电头子又换了个USB口子呢~~~

网友:
厉害啊,我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啊!

网友(2014-06-01):
平板电源口一般不好焊接

网友:
接口的问题真多

网友:
意思就是换个原装充电器就可以了对吧。你最后是在主板上把2个线短接了吗。

网友(2014-08-22):
问你下问题,你电池飞线连接板子上的位子是什么?

网友:
充电头接口引脚定义还不一样啊!第一次见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