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个芯片?待机3V 5V的。

楼主(2014-04-28):
哪位大大有HP450机器图纸,此机器插电源0.15A上图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
版号是什么?

网友:
6050A2943101-MB-A02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啊

网友:
应该是RT8206

网友:
换个PIn脚一样的待机IC一样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这个和TPS51123和51125A的定义是一样的,但不一定通用,16VIN  13LDOEN  8/3VL  17/5VL  1/6或者18脚为3/5V开启信号

网友:
求板号 帮你看看

网友:
有图纸我就不用发这帖了。。

网友:
哥,RT8206是32脚的,,这个是24脚的。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RT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RT开头的

有遇到过这芯片吗

网友B:
现在的丝印无法让人识别。。

网友:
淘宝上有图纸么

网友C:
在料板上找找     同位如果运气有差不多的就可以用了     看看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料板上找找     同位如果运气有差不多的就可以用了     看看人品

我看了下这机子桥芯片是11 X219C678   没见过。CPU 是I3的,,这级别的料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丝印无法让人识别。。

是啊,TMD这是要搞死我们的节奏啊。

网友:
木有,早问过了,也问过小苏IC也不知道型号,但他说有这个芯片卖,发来的芯片上面丝印只有11对的上,其余的都不一样,焊上后待机0.00也没有3V5V输出。

网友D:
这个从来没见过啊,楼主也为难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从来没见过啊,楼主也为难了啊

小弟也是头次见这玩意儿。。它的南桥芯片跟HM55 HM65差不多一样的,但是丝印上标的是X219C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