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联想E43A掉电

楼主(2014-04-28):
接手加电0.30左右掉电。拆机裸板一样掉电。目测没外伤,进水痕迹。
直接上电量电压,CPU无电压。问题找到。
测芯片供电有电压。
SHDN无电压。查SHDN由先查VRON有电压正常
在查HWPG,EC72脚有电压。
在查正常
在查 芯片4脚无电压。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
断开后电阻两端有电压。确定芯片坏,拉低造成保护掉电。
换芯片后正常加电,亮机。

网友:
不错  修的好 还是大话的忠实玩家

网友A:
眼力够尖,居然留意到我是大话玩家。支持的一定要加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力够尖,居然留意到我是大话玩家。支持的一定要加分啊

我也一直大话  哈哈 加好友 咋们是同行中的同行

网友:
楼主厉害 而且心细

网友:
写的不仔细,让人看不懂你是什么思路的

网友C:
PU9是什么电路的芯片?为什么会查到这个芯片的?

网友:
言简意赅。描述的可是真利索,证明功力深厚啊。

网友D:
楼主功力深厚啊。。时序很清楚~~~

网友:
问题是好多图片我上传了,一发帖少图片了

网友:
先查电压CPU没电压。CPU芯片有主供电,没SHDN电压
查SHDN电压由那经过,
VRON有电压。接着查HWPG电压。HWPG是每个芯片的PGOOD信号。这下就的慢慢查各个芯片电压了。先追
显卡芯片正常。
EC正常。

内存芯片正常。

南桥芯片。此处没电压,电阻1端有电压,另一端没电压。断线后电阻正常,说明芯片坏。换芯片后OK 加电亮机。

网友:
我上传了5张图片怎么有成1张了 我。。。。。。

网友:
先查电压CPU没电压。CPU芯片有主供电,没SHDN电压

网友:
先查电压CPU没电压。CPU芯片有主供电,没SHDN电压
查SHDN电压由那经过,
VRON有电压。接着查HWPG电压。HWPG是每个芯片的PGOOD信号。这下就的慢慢查各个芯片电压了。

网友:
先追
显卡芯片正常。
EC正常。

内存芯片正常。

网友:
我真无语了,发了好几个帖子,都是上传了好几张图片,到最后就显示最后1张图片,本人没复制那个习惯,发帖全手工制作。希望来个版主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9是什么电路的芯片?为什么会查到这个芯片的?

查了好几个芯片,最后确定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功力深厚啊。。时序很清楚~~~

过奖了,这是在同行的帮助下,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大话  哈哈 加好友 咋们是同行中的同行

我QQ603065035

网友:
楼主的帖子好难看懂啊。。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
修得很不错,学习这种细致的功夫。

网友:
楼主牛B啊,基础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图文并茂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 修复,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难怪一个文章一段一段的不完整....哎..还希望下次细心一点

网友:
楼主很有耐性不错支持一下啊

网友:
能修好就好啊!

网友:
图好少 没太看明白 光看字了

网友:
很模糊,真得有点乱,,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

网友:
广达的主板直接挑起hwpg 给个3.3 这种故障就不掉电了  然后查哪组电压不正常 直接换芯片  非常好修

网友:
先查电压CPU没电压。CPU芯片有主供电,没SHDN电压

查SHDN电压由那经过,
VRON有电压。接着查HWPG电压。HWPG是每个芯片的PGOOD信号。
这下就的慢慢查各个芯片电压了。先追
显卡芯片正常。
EC正常。
内存芯片正常。
南桥芯片. 芯片4脚无电压。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

断开后电阻两端有电压。确定芯片坏,拉低造成保护掉电。

换芯片后正常加电,亮机。

网友: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帖子上传后成1张图片了,没点击 保存到相册。悲剧啊。
文盲太可怕啊

网友:
思路够清楚的,我要多学习啊。

网友:
供电问题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楼主很是果断速度快

网友:
我有一个有时可以亮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