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14-04-28):
                    这台机子很多人说是通病,换掉CPU管子啊。显卡管子。还有刷BIOS啊, 现在我手上有一台华硕K42JR V4.1的。   发现ec旁边有一个up7706u8的ic发烫,他发烫是越来越烫。不像烧了。 还有CPU供电电感也发烫,,修到到这里都没有思路。把那些发烫的全部都换掉了。还是一样的, 求大师秒杀

网友:
看看发烫的IC供电是不是高了 低了  不行 就换一个试下

网友:
发烫肯定有问题  仔细查下

网友:
后面的负载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是什么时候掉电 说清楚点啊

网友:
这个板子有好多的板号,论坛上有,刷一个正确的试试,具体板号得看内存槽上面绿色的标签,主板上的不准,你的故障很像我换完H55桥后的故障,刷完后OK了

网友:
HM55的最好不要动BIOS和桥,一旦动了就算你读取了bIOS备份了的,还原过去都没法用的。我上次修过K42JC,人都弄疯了。

网友:
这个型号,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发炀,一般是自身欠压过压,或者负载过大

网友:
刷BIOS好过一台

网友:
我手上有块K42JP的板子   搞了很多天了还没有搞好啊 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的up7706u8发烫,不是up7706u8坏了,是你的显卡坏了 换了就好了,秒杀

网友:
换CPU管修好过一台  换桥也好过一台